通过指令线,用什么软件修复坏道

楼主(2012-06-24):
手上有指令线,但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来修复,当然,一千多的软件就不说了

网友:
巧妇难以无米为吹,想吃饭,又想免费,是有一定难度,可以下载论坛里面的 STCOMTOOL工具用用。

网友:
用指令线是没办法处理坏道的   只能清G P表  或者跑校准

网友:
我就是看到那工具才买的线,结果买回来只能做那些

网友:
在T级下输入I2,22再CTRL+T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