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160815A 的硬盘数据丢失

楼主(2012-06-24):
大家好,端午节大家都过的开心吧,ST3160815A 的硬盘客户拿过来说是给其他的修电脑人帮他拷贝数据,结果数据全部没有了,那兄弟应该是硬盘与硬盘对考而导致客户数据丢失的,应该是分区表乱了,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但是我用DISKGENIUS搜索分区表,一直都没有找到,客户描述的那样的分区表,
电脑

网友:
diskgenius找不到分区表,就用winhex试试

网友:
diskgen 很多时候找不到 ,明明DBR什么的很完整 ,就是搜不出,很怪 ,这几天遇到好多了

网友:
硬盘对拷那样会造成文件覆盖,对拷的时间越久覆盖的越多,覆盖的基本上没戏了

网友:
后面给我用DISKGEN 找到了,客户说是给一个同行拷贝数据时候用移动硬盘盒拷贝,好像格式化了,但是我想那兄弟应该是对考搞错了,后面我就用DISKGEN找分区表,是按扇区丢失的方式去找到了。

网友:
如果,只是分区出错,DISKGEN肯定能找到的。
如果,还有覆盖的可能的话,就可以选择R-STUDIO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