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出现蓝屏

楼主(2012-06-24):
装系统出现蓝屏和进PE出现蓝屏是什么原因了还有该内存不能为read什么解决了,望高手说下,谢谢

网友:
内存换下。。或者你看下你的散热是否OK

网友:
现在新一点的优盘PE系统有放蓝屏的,你试试  比如电脑店U盘PE

网友:
同意上面的,也可以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换个内存吧

网友:
现不接硬盘, 用一个内存试试看。

网友:
换内存 硬盘啊

网友:
换数据线 内存 硬盘  查看主板内存供电。

高手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hen少遇到装系统灰蓝屏的情况.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内存问题  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换了就OK了

网友:
上面大大都说了,另外如果硬件没问题,那就是兼容或驱动问题

网友:
不一定要换吧~  吧内存拔下来 ~~清理金手指 ~插上一般都 OK

网友:
把内存条取下来用橡皮擦擦下金手指,说不定是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
换个PE试下吧

网友:
内存 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感觉是内存问题,把金手指擦擦,或者换内存试试看。

网友:
内存有问题没有啊

网友:
不同·的系统都蓝屏说明是硬件问题,内存最有可能

网友:
擦擦内存再试

网友:
用酒精 洗洗内存,看内存有没有脏,还有就是主板硬盘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