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 怎么测?

楼主(2012-06-24):
看到别人说供电正常,复位正常。 供电正常,还知道怎么测!  复位是怎么测得??

网友:
基本都是PWRGD 就是电源准备好的信号,一般都是高电平,然后低电平触发,看引脚定义怎样了,然后测瞬态的触发信号这个最好用60MHZ的示波器一般都能检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