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网卡故障求助啊

楼主(2012-06-24):
接到一个E40的本,故障为网卡绿灯常亮,网卡芯片为RTL811DL按照论坛里的一位大神板载网卡检修思路的文章,测网卡供电第一脚对地24,判断网卡短路,TB到了芯片后换上,上机测试找不到网卡,以为没焊好,又拆了下来,重新焊了一次,还是找不到网卡,测了下25M晶振两端电压,居然是0,看了下图纸,又搞不懂哪个是供电,求指点啊。
还有,用风枪380度换无铅的板子,会不会吹坏东西呢?我看月饼大神焊接视频都是400度啊。

网友:
供电是VDD33。最好打下晶振的电容坏没有再打下到南桥短路没,这几天打雷多有可能南桥打坏了

网友:
多谢啊,总算有人回复了,之前是能正常使用,就是网卡故障,坏网卡没拆之前我量过,晶振两端有电压,换了就没有了,VDD33是给网卡芯片供电的吧,我想问的是晶振是怎么供电的,哪两个XTAL1,XTAL2倒底是晶振的信号传输线还是供电线,谢谢。。

网友:
没人帮吗,自己再顶一下啊

网友:
VDD,VCC的电压都应该正常才行 吧,不启振肯定是检测不到网卡的吧。

网友:
VDD,VCC都正常了,晶振也有1.7左右的电压了,还是不识别网卡??急求助

网友:
检查一下自己的焊接,用烙铁把脚拖一次.

网友:
焊工不到位吧、、、、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高温度,万一不好就挂了

网友:
晶振南桥都要排除掉。

网友:
帮顶,,修好了吗!!!!

网友:
再次求助,CTRL12A只有0.6伏正常不、还是不认网卡

网友:
LAN_VCC 3.3V,lan_dvdd 3.3V 这两个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打下晶振2个脚  的对地阻值

是不是差不多

网友:
应该都是网卡的问题~
      换个试试吧

网友:
换四个了,都是这个问题,不认网卡,供电正常,时钟正常,ISOLATEB正常,lan_dvdd12 0.69V,CTRL12A 0.69v 来个大神帮个忙啊,第一次修板,别整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啊。。。。。。。

网友:
网卡我还没有修好过,上次有台机子网卡芯片坏换上一个一样的就是不行

网友:
焊好一个芯片就OK 不用焊费4个

网友:
还可能买的芯片批次有问题

网友:
求急啊,还是那个E40 I3的本
我换了个网卡,开机的时候都看到网卡启动提示了
装上硬盘开机突然掉电,再开就不显示了
电流上到1.9A左右
外接显示器变成了麻花点
请教下大家是什么问题
跟BIOS有关系不?
试机的时候显卡上的散热片螺丝没拧,顶在半空没接触显卡,会不会显卡烧坏了?
用诊断卡先跑了一段码,再就报C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