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260取不下SB和显卡试了N次

楼主(2012-06-24):
取SB曲线如下: 取显卡曲线:
以上各温度都做了上调,最后一个曲线的时间是500秒,到了300秒时还没有取下来,边连动都不动,预热也开了,助焊剂也吹了就是取不下了。

WJC
我取的时候,上220下260无铅就可以取下了.显卡也是这,上风口抬高2CM左右,温度再高爆芯片.
三温区全部打开了????
取芯片时建议楼主下部风嘴温度可适当上调...

网友:
温度还是偏低了,楼主是哪里的,现在的室温多少,用测温线测一下实际温度有多少!

网友:
按暂停,多等会!就化了!在第5曲线时,停。

网友:
干有铅的好弄··无铅的 我感觉我这太风量了··也那不下来··,1!最后一段展厅·等3分钟··才能好··

网友:
楼主加的是助焊剂还是焊膏;下面点胶是否去的如何

网友:
上温有点偏低  试试175  205  240  255  235   我用的还行

网友:
会不会下面有黑胶?  用力点  不要掉点了  掉点就悲剧了

网友:
我的CF260没有你们说的情况啊,有铅,无铅的都没问题,很好用的,楼主把下风嘴贴在板子下面。

网友:
取芯片时都是设的上部265,下部285,取无铅有时感觉很坑爹,上部295,下部305,停40秒左右才会动

网友(点评):
不至于吧,这么高的温度?

网友:
小心点,搞不好就爆桥了

网友:
把测温线放芯片下看实际温度,温度到熔点时再等一会儿直接取

网友:
温飘了,,用外接温度探头测一下实际温度。补偿一下温度。

风的温度245,到核心那里差10度 235。 早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