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解释下加热中心温区温度问题

楼主(2012-06-24):
无论是使用热风或者红外作为下加热中心温区热源,都得服从这一规律,因为即使红外热源也会生成热风,热风的也伴随有红外辐射,只是强弱主次不同而已。

网友:
为做三温区做准备

网友:
张老的图 应该是 下热风嘴的  风罩的结构也能改善热风的过度集中 的问题

网友:
红外的也可以套个风罩,形成自然弱风。其实这时的风速也不是很低,至少我试过在离开红外热源上方15CM左右可以推动儿童玩具风车正常速度转动。

网友A:
光波管,碘钨灯管同样存在二个温区,中心区的温度肯定高,存在热风,我想可能还存在一种热叠加效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波管,碘钨灯管同样存在二个温区,中心区的温度肯定高,存在热风,我想可能还存在一种热叠加效应吧.

上面不加PCB的确各点存在温度差,这个是事实。但是一旦加上PCB,伟大的热空气上升运动和沿着板底面弥散,结果均化了底面温度,从而使整个底面温差大幅度缩小,几乎均衡,实际也就是一个温区了。你在做试验时所以能做到PCI槽整体拔下不变色,能把桥取下整体不变色恐怕也是热空气的功劳。如果只考虑辐射如论如何两条管子做不到整体温度的一致性,温差的存在使得有的地方就会因为温度搞而变色,事实上并非如此。

网友A:
并不完全均衡,中心确有一块区域是高温区,最中心最高,上个过去发过的图片来佐证一下.
加上主板测试,还是相同,真的有二温存在,中心刚好能拆件,靠边部份的件绝对拆不下的,看图2,我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不完全均衡,中心确有一块区域是高温区,最中心最高,上个过去发过的图片来佐证一下.
加上主板测试,还是相同 ...

第一估计你这个装置靠PCB很近,其次我买回来的灯管没有一个发热均匀的,可能市场上流出来维修的基本上属于次品或者厂家筛选下来的。这两个原因可以导致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
发几个燃气灶的图。
燃气灶1小时半大约用不到一方气,一分钟大约10升左右的气,和气泵风枪最大每分钟23升相比,当拔掉风嘴时几乎只有微弱的风了。天然气出气口比风枪口面积大至少10~25倍,出气口风速很低,上面的风速主要是高温带来的上升气流。
可以看一下没有阻挡和有阻挡时的不同。

这个灶发热区比较小但也比风枪口大多了。天然气本身只能是很弱的风。

网友:
这种炉子锅底与热源的距离很短,只有1~2CM。

网友:
市场上的光波管并不是全都是次品,,看下图可明白,我指的只是光管存在二温区,因我试过,并不指发热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的并不是次品,看下图可明白.

纯辐射是这个情况,但是同时产生的热风会改变这种情况的,特别是当PCB离开发热源达到5厘米以上的时候就产生均匀化的现象。

网友(点评):
找出合适的距离,不就是二温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市场上的并不是次品,看下图可明白.

灯管的次品在直接加220V的情况下很难看出来,但是当电压可调,调到灯管刚发红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好几个热点甚至一半发红一半还没有任何光的情况,还有一个碘钨灯,明显可以看到灯丝拉伸不均匀。我这里有3个产品的取暖器,同样调电压发红的程度就均匀的多,特别是给日本出口的那个OEM产品基本没有不均匀现象。这个就足于说明问题了。

有比较才有鉴别。

网友:
关于距离的问题,一般产品BGA发热砖表面到PCB的距离多数在5CM左右,现成的产品机架结构决定了很难减少这个距离。那几家做三温区全红外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不是我们能改变的。我门能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做的东西。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3474-2-1.html
这个链接里我说了可以做出来的。并且提供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