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分辨率问题

楼主(2012-06-24):
手头有台Acer AL1916W,调分辨率都不对了,用一下就自己暗屏,除在这个1152X864下才能用的久点,比如普分辨率下都不能用了1024X768,暗屏时电源开关是绿色的,重新开关下又能用一下。这种故障是不是显示器里面的程序乱了,重新写程序吗?
暗屏
同意楼主:
5.0
binak41
同意楼主:
有可能

网友:
这应该是显示器里面有问题,跟分辨率没关系,查高压和灯管。

网友:
高压保护了吧。。。

网友:
不是吧!我现在用一个1280X960几天都能用的,不是高压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