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逸F40 B+电压只有4.15V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2-06-24):
客户送来机器时进液处理后测试B+电压只有4.15V检测发现PU1 5脚电压只有0.85 6脚3.3正常 5脚周围的两个电阻都测过没有问题,机器如果装上电池用电源可以充电也可以开机,单电源无法开机,求高手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呀,现在故障确定在点火回路问题。短路PR2 B+就有了,就可以开机了。PR2电阻两端电压为18.17 和6.58

网友:
短路了PR2两端,B+就正常了,可以正常开机。B+对地阻值是420

网友:
对就测对地阻止试试

网友:
4个并联电阻是不是某个坏的啊?

网友:
后级有短路把

网友:
肯定是后级有短路,一个一个换也能换好吧

网友:
开机后一切正常
=

网友:
短路一次电阻就可以开机,开机后一切正常,b+对地阻值420.四个并联电阻全部换过了。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网友:
也有这个可能,想知道怎么判断后面哪里短路了,可以正常开机所有功能也都正常。这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各位高手帮帮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