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 电源管理芯片1271A可以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2-06-24):
哪位大侠指点    显示器电源板 电源管理芯片1271A可以用什么代换?

网友(点评):
淘宝有吧

网友:
1271A?我还真没碰到过这种电源芯片,请问楼主是什么显示器上的?

网友:
没碰到过。。。

网友A:
NESO LD906W 的 ,单独的电源板那种没和高压板做到一起。被雷击了的!!这个芯片就是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NESO LD906W 的 ,单独的电源板那种没和高压板做到一起。被雷击了的!!这个芯片就是很少

这种芯片刚查了定义,和常用的芯片没有代换的,找不到同型号的就加块适配器电源板吧,成本也不高

网友A:
呵呵,谢谢。找到一个玛雅的好显示器,电源板一样的,换给他了,交换价120!过两天发个芯片回来换上ok

网友B(2021-10-25):
引用 网友A:
呵呵,谢谢。找到一个玛雅的好显示器,电源板一样的,换给他了,交换价120!过两天发个芯片回来换上ok

用1207  1203 5571可以直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