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开机问题

楼主(2012-06-24):
华硕主板有时候开机跑马。有时候不跑。。。只要一跑马就掉电。。在开一样。。是哪里问题啊。。不跑马的时候除了cpu没有供电。。其他都正常

网友:
刷BIOS试试。有过这个现象

网友:
是ESC代工的吧。

网友:
先看看CPU电压为什么没出来,测量CPU的工作条件IC供电

网友:
上管进有电压。。没有出。。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建议楼猪改行吧!啥问题都往这上面发,你的这种行为让我觉得你很可耻,窃取各位劳动成果

叫我改行。我刚来。你叫我出去。。你是不是大师啊、。。要不我去跟你学。。我给你钱好不。。。

网友:
自己啥也不做,什么型号的板也没说,楼主是新手吧

网友(点评):
是的。。刚开始谢谢。。什么不懂。。不要见笑

网友:
你是怎么人啊。。你不是新手出来的吧。。你生来就是修板的是吧。。。我是不懂。。我没有经验。我是来学的。不行吗。。你还骂人啊。。你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