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 的北桥

楼主(2012-06-24):
最近修到好多 AMD  北桥虚焊的  新一代的显卡门啊

网友:
希望能多一点 缺陷芯片

网友:
我也是遇到好多,amd温度太高,虚焊正常,但是amd北桥加焊了会返修

网友:
是啊,这种我一般都是重新植株的,也不知道能 挺的住不?

用不到多久就会返的 多做一两次就要爆了

网友:
遇到AMD就直接换新的,加焊植球都是不稳定的。

同意

网友:
这种北桥确实容易虚焊,而且桥还薄不能吹的久

网友:
这种干下来了最好植珠或换新的

网友:
不多出点这种问题部件,我们要少赚很多啊

网友:
AMD的北桥是比较热,重新植锡后也要解决好散热问题!

网友:
这桥问题太多了

网友:
换代产品 试验产品

网友:
问题机子应该不会少吧,只要笔记本还流行,呵呵

网友:
早上6635S的AMD北桥虚焊做了二次才做好,怕爆桥啊

没爆? 估计用不了多久

网友:
amd的北桥还不如nv的显卡制作工艺好呢,虚的多,还易坏

网友:
新一代的芯片  纠结  以后都是集成的

网友:
坏得也多呀,只要板子反面也烧黄了的,有可能就得换新的了

网友:
做维修的要感谢这些芯片公司

网友:
  风险与高利润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