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520 主板 50 c1 50 c1来回循环 求解 太倒霉了

楼主(2012-06-24):
我这么倒霉啊,我在网上查了 都是加焊独桥好了,我怎么加焊后不行呢,加焊好几次了都不行,这是为什么?

这个板没有集成显卡,不插显卡的情况下,可正常跑码到FF  若插上显卡就不行了,C1 50 C1 50不停循环的跳,偶尔也会跑码(重启20次里可能有一次可跑码)但跑到7F就不行了,显示器也不显示。{:soso__2926814697182762162_1:}

注意我换过显卡,保证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没过内存呀,上假负载测试一下,注意内存的电阻有没有变值的

网友:
修机我从不用TC的显卡,这问题是内存,换内存测试

网友:
50C1一般是桥的问题,加焊桥还不行的话,刷刷BIOS吧。内存电量了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