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可以单独的5V电源代换吗

楼主(2012-06-24):
这个是LG47液晶电视的5VST-BY电路,芯片型号是ICE3B1565J。换成ICE3B0565后,空载正常,上机后电源灯亮了一下后就又烧了,请问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或谁知道该电路输出电流应该是多少,是不是可以用一个单独的5V电源来代替呢?

网友:
这个待机5VSB,功率不大,应急时可以用充电器代替一下,0565比1565功率要小,你看一下如果R512是1.7欧的电阻,必须代换成4.7欧的,在不装L502之前,检测一下其它元件参数!

网友:
我是支持上面说的!要不你试试

hjq
灌水

网友:
芯片参数要相等甚至要大于,还有个是负载有没有把输出电压拉低。

网友:
没代换过,不知道

网友:
这个是待机开机电路(代换的功率要够)   应该可以

网友:
真诚的谢谢楼上各位,我再试试看,实在不行另找个电源代替一下。再次感谢!

网友:
可以用单独的5V电源代替

网友:
用单独电源试机是维修的方法的一种!支持!

网友:
直接换板,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