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ASUS W6A 筆電 過熱要如何處理?

楼主(2012-06-24):
ASUS W6A 開機幾分鐘溫度一直升高

連硬碟HD機體的溫度都很高,風扇有在運轉

但效果不是很大,請教各位先進前輩同志,可

否指點指點要從那檢修~~~謝謝

网友:
风口堵了吧??清理一下  不行换风扇和散热器。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楼上正解,我遇过一台,清理过CPU风扇出风口那里后温度正常,一大把灰等东西赛在那

网友:
版主说的对,风口被灰堵住了

网友:
........唔,清灰.............外加= =如果不行就换铜的风扇

网友:
肯定是散热不好而出现的。风扇住口的灰尘,在更换CPU 显卡的硅脂那效果更好。

网友:
清洁灰尘,重新上硅脂

网友:
散热器铜管坏了吧

网友:
你先清灰吧,在把你的风扇换掉吧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一样问题。请高手们教教。

网友:
散热架看下啊,跟芯片的接触是否良好,青灰勤快点啊 不行用水洗一下

网友:
清灰啊,就可以决绝问题啊

网友:
怎么打个繁体字  看的人累死了   应该是散热不好吧

网友:
应该是 散热口堵死了,你看看风扇转的时候有没有风出来

网友:
先清了灰在看情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