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不显示

楼主(2012-06-24):
GA-945GCM-S2C跑码正常不显示,插PCIE显卡正常,刷过BIOS,南北桥数据线阻值都正常。注:插上电源还没开机,那侦测卡的12V灯亮,量一下有2.6V电压,直连atx10pin.怎么会有2.6V待命电压呢,正常主板都没有,求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待机时,12V灯微亮,肯定是待机电压串到了这个电压上面来了。

网友(点评):
我记得有一个GMCH电压的,2.5V,量一下有没有出来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看集成显卡工作正常不撒,这个板我也修过只不过不是你那样的问题。技嘉的板子不容易坏,坏了不好修

网友:
技嘉的还是放弃吧.............修不好的!!!!!这种问题很怕...........不好修

网友:
路过,学习下。。。

liuguochang -5 严禁灌水

网友A:
打一下行场同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行场同步信号

同意,

网友:
同意楼上
还有会不会是接口

网友:
技嘉的板挺难整的 尽力吧

网友:
接口没问题

网友:
加焊北桥起码要给个理由,压过也不行,数据线阻值又正常,那个待命电压是不正常的,不知哪里来的

网友:
不正常,检测VGA接口

网友:
发觉技嘉的板就是有这问题 集显没显示跑码通过

网友:
不知道楼主现在这个板子有没有搞好 ,我现在有2快板子的是这样的故障,我加焊了北桥有是一样。

网友:
进来看下高手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更换行场  IC   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
量下显卡槽子下的十几对电容。。有没有掉的

网友:
看了好多都说ISL6312和RT9214坏之多,换了就好了。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