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9SW 驱动板

楼主(2012-06-24):
AOC919sw 接手故障为 有AOC LOGO..接信号源,背光没有被开启。点了一下屏,屏正常。故障锁定在驱动板,测量到VGA接口附近有2个小电容短路,拆掉依然短路,这2个小电容旁边有2个 6脚的小IC.我把这2个IC拆掉,接信号源。。背光正常点亮。。驱动板版号。。715G3244-2-2
信号
同意楼主:
5.0
binak41
同意楼主:
呵呵 厉害

网友:
你拆掉的六角不是ic地,是三个稳压二极管,并排的排列拆掉可以正常工作,以后再坏就修不了了。要换驱动板,保护用的。在电阻里使用时叫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