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助中...

楼主(2012-06-24):
客户拿来一台东芝L600摔过..壳碎了...

主板也变形了..不过还好,内存接上.看电流开机了....

外接,正常..

然后接上内屏就是不显示

连暗屏都没有..

测屏接口.19V有.3.3无..

然后下了个PDF.  3.3没有估计是屏没供电.显卡没认到屏..

然后测得屏供电是一个3.3转换的.我直接把三极管短接..
这样屏就有3.3V了...再开机,屏黑了一下.心里一喜..结果..还是不显
由于屏有了供电..它自己会红,绿,蓝.这三种全屏色跳....我把背光信号加上,背光也有了,

真的是这样,屏一会儿是红的,一会儿是蓝的,一会是绿的,就这样三基色跳变..应该是有供电,没信号它自己会这样显示吧..

然后我量了所有的信号..DATA对地阻是1400左右..其它的屏信号都是500左右..看PDF是直通显卡的..

再来看屏线..一根根的量..全正常....

显卡加焊过.无果.....没换,应该没坏吧????

还有什么地方要查的??

高手帮下忙.谢谢了

补充
呵呵,热心人真多.屏线问题我知道.

都换过了..屏也换过了

我说得很清楚,屏主供电有.高压供电有,
信号有一部分无电压.我没示波器,但是对地阻正常..

LED无灯管,屏换过了.另外,背光已经修得可以亮了,就是屏信号问题

网友:
屏的主供电,高压供电,信号,灯管,屏。

网友:
屏线 高压条  显卡

网友:
换个屏试试  摔过看看有什么小零件脱焊了 还不行吹显卡吧

网友:
东芝的经常是屏线要有问题。。。。。

网友:
应该有掉点。

网友:
呵呵,热心人真多.屏线问题我知道.

都换过了..

我说得很清楚,屏主供电有.高压供电有,
信号部分无电压.我没示波器,但是对地阻正常..

LED无灯管,屏换过了.另外,背光已经修得可以亮了,就是屏信号问题

网友:
信号问题,找出电路图测试电路。信号电路测试下

网友:
  我的Y450也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客户说是打雷的时候死机,然后开机就这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