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显示器V193W固件

楼主(2012-06-24):
一台ACER的显示器,开机指示灯正常,且显示开机LOGO,但不显示图像,偶尔开机显示图像,但是关机后再开机就不显示了,怀疑驱动板程序错乱,有这个固件的朋友麻烦帮个忙。谢谢!

网友A:
淘宝看看吧   不行换板啦   又不是很贵

网友:
是玉林的陈伍不?我这有个 不知能不能用..你试下

RTD2120L+RTD2025L ACER V193W 24c04.rar

339 Bytes, 下载次数: 9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不是陈伍,我是焦作武陟中科电子电脑维修中心。
谢谢你的文件,我回去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看看吧   不行换板啦   又不是很贵

谢谢!实在不行了就只有换板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跟你一样的故障,你那个刷程序好了吗 ?

网友:
刷下程序,不行就换驱动板呗,换了还不行检查下线或。。。。

网友:
先刷下程序,不行就换驱动板!~

网友:
vga接口处的两个三极管换掉就好,通病

网友:
此型号,RTD2120L+RTD2025L ,不定时白屏或者按键失灵不开机!最也只能更换主板。电源一体板质量也极差!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型号 一样的故障 换三极管  q110 和q111

网友(2012-07-28):
搜索下凌云或许有收获,25vf010的程序

网友:
我想说没有遇到过此类故障!

网友:
晕,前几天正好修这个机子, 找到很久程序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