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古董机外接正常屏发绿---屏问题

楼主(2012-06-24):
上图这种请况是不是可以确定排除显卡了

笔记本高手没一个SB的问题笔记本只要是独立显卡的,外接接显示正常了是不是接基本排除显卡问题了

问题已解决是屏的问题,,但是屏取下来点又是正常的,莫名其妙的屏。

网友:
屏幕 屏线呢有没有看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一定是好的!!!我自己就碰到过好几次,所以现在我不会给人家外接,如果你外接给人家看到了(有很多客户不懂外接),到时没搞好,外接也不正常了,客户得找你麻烦了

网友:
说的好,这是高明的生意经。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换换排线吧.....感觉屏电路挂了

网友:
分别测测屏线和屏幕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首先考虑屏线,然后是屏。

网友:
不一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不能排除,这个种情况显卡有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网友:
感觉不是屏线,。就是屏幕

网友:
外接正常不代表显卡就是好的,用不同的角度看一下内屏有无变化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是屏坏的多!

网友:
    大部分可以排除显卡把
  会不会屏的程序坏了

网友:
屏的程序会坏???

网友:
很明显 是屏的问题啊

网友:
也不能完全排除显卡问题,外接正常显卡不一定没问题。

网友:
屏面板坏了

网友:
外接屏正常并不代表显卡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