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给会诊下!清华同方锋锐K40A光驱不能用

楼主(2012-06-24):
大家帮忙给会诊下!清华同方锋锐K40A光驱不能用,在BIOS里能认,能用光驱启动,装系统,但是到系统里就不能用了(系统里显示0M,打开无内容)换新光驱也是一样,做系统也是同样的情况!做了南桥也是一样,大家帮忙给会诊下,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刷bios试试
同意楼主:
5.0
一掷千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南桥搞过了,bios再看看吧

网友:
你先查查供电,看总线有波没有啊,不要动不动就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