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小本充电指示灯一直闪

楼主(2012-06-24):
acer  小本   今年刚买的
故障现象:适配器和电池都能正常开机
                    就是外接适配器给充电的时候      充电指示灯每过几秒就闪一下        待机时也一样   排除系统原因
                    此过程 在电源管理里明显能看到   充电中------ 交流电源   的变化
                    也就是说充电不持续

检修    从售后朋友那找了个电池还是一样    排除电池!
            拆机发现电源接口是通过一根线连在主板上       不过还有点不放心    于是另给焊了个接口       依旧
           经测量发现充电管理ic  控制的管子   g级电压一直在高低电平中间跳
           果断的换了个ic      又将保护隔离的俩个管子也换了         还是一样
          有测量电池接口发现有俩个3.3v   一个10v  电压    且一直很稳定
          由于一直在闪    就有怀疑是不是晶振波形乱跳    没有适配器    将桥和ec的   x都给换了   还是一样
          由于本子太新    搜了几个论坛都没有图纸     再加上功底有点浅    就放弃了

高手们说说在接上电池充电时   ec 和充电ic有哪些引脚和仅接适配器是有什么变化
就是ec/充电ic那个引脚接侧到电池    就发出低电平使  保护隔离第一个管的g级为高电平

我知道没有具体型号不好说      就随便说一个ec/充电ic    的引脚

谢谢

网友:
EC 换过没

网友:
这种问题也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