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6-24):
华硕A9T老本  插键盘开机1.0A掉电  不插键盘正常开机   插键盘开机手按 lns+DEL+PRTSC SYS RQ 这些键就不掉电 正常开机  换过键盘故障依旧...求助各位专家  紧急会诊!!!

网友:
BIOS  和EC 查下看

网友:
EC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IO   BIOS未刷

那也只有刷下 试试了

网友B:
或者有哪组供电没有出来才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有哪组供电没有出来才会掉电

插键盘开机手按 lns+DEL+PRTSC SYS RQ 这些键就不掉电 正常开机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513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