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Z77-V PRO升级BIOS

楼主(2012-06-24):
一键升级BIOS怎麽用。还要进BIOS吗

网友:
你在官网下载一个软件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还是不要升级BOIS 有可能机器会不亮的

网友(2013-08-03):
今天就遇见一个客户在线升级的,后来死机他已关机,机器不亮了,目前正在纠结中不知道怎么处理?有时候机器还是风扇转一下就停然后再重启一直这样

网友:
你没去官方看过说明吧?
BIOS程序必须是比原来的新,存放在FAT32格式的磁盘中。
开机,进入BIOS,工具,找到附带的刷新工具,再在目录中找到FAT32格式磁盘里的BIOS,点阅读,确定。

网友(2015-02-05):
官网上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