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电脑反复自动开关机

楼主(2012-06-24):
电脑开机时有时正常,有时运行还没到准备进入系统后就自动重启了,间隔时间不定,只要电源没插,有时也自动启动,启动正常后用杀软杀毒也检不出有问题,硬盘也换过,电源也换过,显卡也换过,内存条也换过(换过,主板就只插一个开关,也还是一样反复自动关机重启,就差主板和U没换了,不知道大家能否帮我想个可行的解决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 你的主板有问题 最有可能的就是ec很SB

网友:
可能IO或南桥

网友:
是你SB坏了  换板吧  修台式机的板没必要了 没价值

网友:
做一下南桥

网友:
感觉 应该是 主板南桥    换个桥试试 不行就换主板吧

网友:
换板吧!主板坏了

网友:
是不是机箱的开机按钮接触不好?  碰到过,刚开始以为是什么大的问题。后来才发现是按钮接触不良。

网友:
主板不插开关,直接短接,试试,还有一种可能,U有问题

网友:
能否说下主板的型号吗? 如是ms-75XX的G41 G31的板子,故障和你说的一样.一般是USB接口电路芯片的问题.

网友:
同意9楼与10楼的,为什么主板还要插个电源开关呢。这种情况可以直接用螺丝刀短接开机的两针开机。然后运行试试。我遇到过两起因为电源开关的原因自动重启的。

网友:
先短接试下,如果还是这样就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就是主板坏了

网友:
你把换下来的东西放到其它主板上,若能正常,就肯定是主板坏了。

网友:
加焊南桥试一下呀

网友:
查一下开机按钮开关是否漏电?

网友:
先要排除按钮开关是否坏,如果不是,那就是主板了。我看按钮开关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主板坏了的可能性大

网友(2015-06-13):
桥估计  是  你要敢下才知道

网友:
跟踪关注一下,回去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
板子挂了 板子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