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6

楼主(2012-06-24):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诊断卡跑26就停了,而且还可以进系统了。就觉得奇怪的一般不是要跑到75吗?  而且风扇一会儿转一会儿停。哪位朋友有遇见过呢?  请帮忙。是技嘉的主板

林550475143 -5

网友(点评):
很正常,有很多板子跑25就可以亮的。

网友:
跑26已经可以亮机了啊,不一定都要跑到75的。我上次遇到一块杂牌主板,跑C1,居然用得好好的。

网友:
说不清楚 倒不明白

网友:
我也是,还是多看看资料重要啊

网友:
我的诊断卡精英主板直接D0不跑也亮机的

网友:
不一定要75 才进系统吧,26亮机

网友:
跑26显卡就可以工作了,基本可以用了

网友:
检测卡只是辅助工具,不能完全靠它

网友:
26过显卡了,当然可以亮了,不要太依赖诊断卡

网友:
26  集成显卡一般就是这样的     独自显卡一般跑38

网友:
风扇时而转 时而不转的 话有可能是你风扇本身的问题 还有别太依赖诊断卡

网友:
遇见过 00 就亮了 也正常的 可能和主板有关系吧,,,跑吗只是参考

网友:
个人认为,代码挡在前面,但机器又用得好好的,可能是诊断卡性能比较低

风扇转转停停,替换法,换风扇看看,如果换好的风扇还这样,检查风扇的供电和控制电路

网友:
靠诊断卡吃饭,稀饭都没喝的。

网友:
不要依赖检测卡,检测卡只是起到参考的作用,只要进系统正常就行了,有些主板风扇是温控的很正常。

网友:
技嘉的主板跑26都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