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拔插后点不亮机子

楼主(2012-06-24):
昨天用诊断卡检测机子已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后面在正常到桌面想省时间就直接拔了诊断卡就变黑屏了,之后就一直点不亮,机子是集显的

你真是手贱呀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热插拔你以为usb

网友:
你这样子拔,是不是主板烧了哦

网友:
恭喜你弄坏主板了

网友:
拔的时候是不是诊断卡左右摇动了?可能短路烧板了

网友:
卡又不值钱,多买两个

网友:
是不亮了还是直接不跑码了?如果只是不亮,上个独显看看?

网友:
应该主板短路烧了,维修中还是不能省事,按部就班还是好些

网友:
主板怕是烧掉咯

网友:
按正常的维修思路一遍吧,从各路电压开始~条件正常的话放下COMS,能上电不跑码刷个BIOS什么的;
诊断卡热插拔的时候要快;
还有就是很老的机子一般还是不采用这种方法的好,老机子本身就不稳定了经不起着腾~~

网友:
以前听说诊断卡是可以热拔插的,现在知道不能这样插了。

网友:
南极宝宝!!! 你真牛 呵呵。兄弟你就是手贱呀   呵呵

网友:
板子烧坏了,维修不能图省事啊。

网友:
烧了 短路烧了 啊

网友:
恭喜楼主。。。
想当年小弟做了同样的事
最后sb了
主板坏啊。。。

网友:
插进去的时候可以慢慢插,但拔出来的时候一定要快!!

网友:
没搞过,但见同行这样搞过,别人也没有用多快地速度拔出来,可能是你运气不好,或者这东西根本不热拔

网友:
楼主真好运,  我一直都是热插拔的,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维修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小心驶得万年船。楼主你还是查查主板吧

网友:
兄弟,以后修的时候还是别省事了,细心点,不然一个的工资没赚多少都赔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