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怎么点亮

楼主(2012-06-24):
如图是从笔记本上拆下的LED屏,此屏坏,闪屏,但是还能显示,今天想用LCD加高压条的方法尝试去点亮LED屏,但是失败告终,图上那个应该是升压条吧,左边是4针的,分别是供电,控制,ADJ,还有地,我用可调电源表去飞线,供电和地,至于开关从其他地方另外接了,但是就是不亮,很奇怪,那排线连接的应该是发光二极管,就是点不亮,求维修过的高手来指点指点,怎么把二极管点亮,具体操作

网友:
你晓得发光二极管的工作原理就行的通啦 电流是关键

网友A:
ADJ 和ON/off 应短接!

网友:
能说下为什么吗?、
同意楼主

网友: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J 和ON/off 应短接!

正解,是发光了

应该是这样

网友B:
LG的小尾巴屏吧?闪屏门,只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G的小尾巴屏吧?闪屏门,只能换

确实是闪屏,换了,我把它改成LCD去了,我黑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adj亮度调节和onoff开关控制短接?

其实说不上短接,有些屏接供电,开关,GND就可以,有些要把ADJ接了才行,短接的原理是都要有3.3V供电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说不上短接,有些屏接供电,开关,GND就可以,有些要把ADJ接了才行,短接的原理是都要有3.3V供电吧

是的  很聪明。呵呵,这个具体要不要短接是要看高压的线路的。不过短接基本上都能好,有些是3.3V 最暗,有些是3.3V最亮!

网友:
这种屏,留着自己用还行。

网友:
又学了一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很聪明。呵呵,这个具体要不要短接是要看高压的线路的。不过短接基本上都能好,有些是3.3V 最暗,有 ...

那就要看开关信号时高电平开启还是关闭

网友:
修液晶的时候经常遇到你们说的问题,高低电平,用一PNP三极管转换就行了

网友: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用NPN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adj亮度调节和onoff开关控制短接?

支持楼主,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说不上短接,有些屏接供电,开关,GND就可以,有些要把ADJ接了才行,短接的原理是都要有3.3V供电吧

哦,多谢指点

网友:
lcd 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
又跟着楼主顺道长见识了。

网友:
修液晶的时候经常遇到你们说的问题,高低电平,用一PNP三极管转换就行了

看来我修的液晶还是不够多呀, 哥能说一下一般用哪种封装的NPN三极管来转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