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隔离电路维修思路

楼主(2012-06-24):
保隔电路 首先插入适配器或可调电源, 检查保隔末端输出是否与进电相同。如果找不到保隔末端,找系统供电高管D级!D级之上就是保隔的末端。
如果没有输出进电检查保险是否烧断 有小黑点 直接更换  严重烧毁! 检查后级的放电场管是否对地  系统供电芯片是否损坏对地!如果没有短路发生 检查场管G级! 一般保隔的MOS管都是P勾道的 保隔的G级为进电÷3=G级的高低电平分界线! 距离说明 进电为16V  16÷3=5.3V 即G级等于5.3
5.3以上为H  以下为L  量测G级是否大于5.3 如果大于5.3 检查G级 上面的电阻是否有问题  如果 小于5.3但S不输出 检测保护  三极管 或场管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想强行过可以飞一根线、
不过不建议这样做   继续往前找 比较器 检查比较器的工作条件。。。

网友:
思路很好啊  不过你这样写的  很多人都看不懂呢!

网友:
思路对了,还要看对实际线路的熟悉情况,对于我们新手来说,没资料又不熟悉线路,还是会感到无从下手,要绕很多弯路,这是个过程,无法回避。

网友:
迷藏,不是太懂

网友(2012-09-15):
最好连着图片讲解 比较容易懂

网友:
最好连着图片

网友(2012-10-20):
思路是对的,可是还是有些不太清楚

网友:
有图最好,新手很迷茫

网友:
看是可以看的懂,就是有点模糊呀

网友(2013-01-18):
找了很久了,谢谢楼主。

网友(2013-02-20):
可以这样,也可以脱开 保护隔离电路,区别对待,  判清真的故障点!

网友A(2016-10-07):
保护隔离的这两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好理解,怎么控制的这两个管子就难查了,好多原因造成不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的这两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好理解,怎么控制的这两个管子就难查了,好多原因造成不过呢。

电子电路基础过硬的话,按照电路图一分析就出来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