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电容又像电感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2-06-24):
现在是不是电容和电感做一起了

网友A:
这是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一边带白色,一般都是电容

网友(点评):
二极管也是带白色的

网友:
电容吧,我师傅给我说过的

网友:
应该电容吧  不然怎么会有颜色

网友:
电容,电感不带颜色,

网友:
应该就是电容把

网友:
是电容.带白边的是+

网友:
白色边缘是电容正极

网友:
10V/100UF的钽电解电容吧

网友:
是电容,楼上正解。

网友:
是不是电容拿表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学习了 听饼哥的公开课上 看见有这样的元件

网友:
电容发热,他板子上标的是,CT我以为电容和电感可以做一起了,因为是上网本,还以为什么都集成了呢

网友:
很明显是钽电容

网友:
电感一量不就知道了
   我想12楼表达的应该是这意思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啊,涨姿势了

网友:
这个是电容,比较新的笔记本上多见

网友:
电容, 有正负极, 电感。 没正负极, 楼主你懂的,

网友:
电容,正解

网友:
这是电容,笔机本上比较常见,台试机上也有

网友:
无需置疑,100%是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容
同意2楼
、

网友:
这么明显的极性标志

网友:
标准的钽电容

网友:
我要是看见这个件肯定能认识 让你这么一问 我蒙圈了

网友:
有极性的 钽电容 吧 笔记本板上多

网友:
有极性的电容

网友: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胆电容吧?

网友:
电容 曾经我在刚入们的时候在这个上面也搞错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