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1014换板花屏,求助!

楼主(2012-06-24):
客户拿了一个DELL vostro1014的笔记本来说是不能充电,开机正常,就是不能充电,给客户报价后他说不修了,就拿走了,第二天又拿来了,但开机就是这样,问他是不是在哪里修过,他说没有,他是三代的板子,我手里正好有这样的板子,但是是二代的,换了还是一样,如下图: 我从新换了一张屏上去就是正常的,把他的屏换在其他机子上也是好的,就是用他的不行,求高手解答!

网友:
呵呵,怪问题,看看把客户搞定就可以啊

解决问题就收工

网友:
然道是兼容问题?还是接触不良啊

网友:
屏和屏线有换过吗?

网友:
难道是屏码片的问题?

网友(点评):
上次我换了张屏没有logo,上家说刷码就行

网友:
这有什么好搞的,卖个屏给他就好,还赚个屏。

网友:
是板与屏不兼容

网友:
主板的兼容问题吗?想知道结果

网友:
不会是屏码片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不是屏码片
LZ 换屏把

网友:
屏线与屏连接的地方脏了  插下就好了

网友:
呵呵  真的没有见过。。

网友:
还真是怪了 期待中 .....希望LZ解决后分享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问题,原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LZ你想那么多干嘛  你不就直接说屏坏了  有钱都不赚

网友:
机会来了    好好忽悠下客户   可以赚一大把了   呵呵

网友:
有点象屏线问题,换个屏的码片试下

网友:
屏接口与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换条屏线试试,感觉还是屏线问题多一点

网友:
不会是码片的!应该还是屏接口货屏线街头氧化的原因吧?!!你细细清洗干净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线盒屏接触不好吧

网友:
楼主还是直接换屏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