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待机保护

楼主(2012-06-24):
这个机器最开始时充电芯片和主供电短路烧了,换后好了,但自动上点关不了,换了IO用了好了一会,后来再试就通电0.03瞬间变0.00,没3V5V了,ISL6237和电容,MOS管都了都不行,满板子找不到短路的地方

网友:
可能是微短

网友:
量不到短路啊

网友:
慢慢查吧,这个很难帮到你。

网友:
问问客户换不换板,换板就别修了,这种问题累呀。

网友:
修好了,充电电路有烧东西了,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