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T-G31GM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24):
今天接到一块顶星T-G31GM主板客户说不能开机,我开单留下没事的时候看了一下,上电触发没反应当时以为是CPU电容老化了,换上新的照旧一样,弄了半天没好,没有了耐性想不弄了,当时忘了断电就拿起来了,没想到亮了,我当时手那的位置是南桥部位,我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呀,用手压这触发还是没反应,我就用手在主板下面摸了下又开了,我就试着挨个碰,终于知道原因了,碰到32.768的晶振两脚就能开机,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上电触发开机能正常显示了,32.768晶振就在南桥边上,此次维修纯属运气,特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运气不错

网友:
上电没触发你能想到的是CPU电容有问题,这还真不简单啊!目测楼猪213

网友:
Lz太强了

网友:
基本同意2楼的看法,这扯得实在有点远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都没满足,就去考虑CPU供电了

网友:
不触发 是不是先大24针 电源 对地阻值 电池 开机排针 IO  南桥 晶振 电压 参与开机的 开机电路 着方面线开始 呢

网友:
2楼亮了

网友:
时实晶振没起振当然不开机,摸晶振开机,振晶性能不良,换个就OK,就是楼主的维修思路太神了点,不开机往CPU上找服了

网友:
晶振都是震动坏的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

网友:
这个lz的想象力实在是太强了。

网友(2015-04-15):
目测跳跃太强了,肯定是修烦了

网友:
那个晶振不容易坏

网友:
运气也是软实力..哈哈

网友:
昨天维修的 G31 波型正常 ..HZ也正常..时可以开机时不可以开机...  加焊南桥...

网友:
估计楼主要返修

网友:
不触发,还算简单,你细心就好了,

网友:
摸晶振能通电还要量下电池是否有电、 有些电池没电换个电池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