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lc272h5芯片

楼主(2012-06-24):
有台R400进液 导致lenovo lc272h5腐蚀,这种芯片在网上订个一样的就可以吗,还是得找原装主板拆呢,有知道的吗,请赐教,
芯片

网友:
我的也是的,插上主电源,电源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
没贴纸没点油漆就基本断定不带程序

网友:
我看差不多的.

网友:
如果上网要多拍一两块,因为拆机也不一定正常。我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