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感觉像主板有问题,开机CPU就显示90度+,手触CPU温度正常

楼主(2012-06-24):
也能正常使用,不过有时候关机之后再开机就会关机,就像CPU温度真的过高的样子!如果正常启动了就可以一直玩,用鲁大师看温度是90度,也不会慢不会关机死机!不知道到底是哪里问题,请大神帮忙

网友:
机型是什么啊,能说清楚些么?

网友A:
现在有些主板真的奇怪,在CMOS里观察,显示的温度高,虽然在80度以下,但如果真在这个温度上,硬件肯定不能长期使用,寿命有影响
但实际上用手触摸CPU散热器的外面,温度又不高,真的很郁闷

网友:
这个跟机型也有关系么?
CPU是AMD X2 64 4400+
主板用CPUZ看是:MCP55 NVIDIA的桥
制造商看不到

网友:
是啊,导热硅胶没问题,散热风扇也没问题!手测温度还没问题,就是BIOS里面有问题!奇怪

网友:
难道 AMD 的散热 设计有问题 感觉AM2的闪龙 还可以 不算搞的呢,,,速龙 就很热 ,,,,你这个是不是也要弄个四个角 点纸片的呢 菜能好点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主板真的奇怪,在CMOS里观察,显示的温度高,虽然在80度以下,但如果真在这个温度上,硬件肯定不能 ...

风扇温度不高也许接触不良,导致CPU温度高,而风扇温度低

网友:
我觉得你的散热器没有上好,有倾斜但不容易看出来的那种情况。这种情况即使熟手也常常发生的。

如果确认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温度检测电路有问题或者缺陷。

网友A:
CPU散热器与CPU表面接触是良好的,很好的涂上导热硅脂,放上散热器后,再把散热器拿开,观察CPU与散热器表面,都是接触很好的。但是主板CMOS中报告的CPU温度就高

网友B:
AMD有些CPU内部散热不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可以试着换个CPU再试下。

网友:
风扇座坏了,也有这一现象,换一个试一试,还有,BIOS刷一下,

网友:
接触不良的原因我也考虑过,显示温度过高的时候我立刻关机把风扇下掉,直接手测CPU表面,温度正常!
至于刷BIOS。。。。。。。设备没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散热器与CPU表面接触是良好的,很好的涂上导热硅脂,放上散热器后,再把散热器拿开,观察CPU与散热器表面 ...

没错,就是这种问题!感觉像是BIOS显示问题,或者像CPU内部散热不良!今天换个CPU试下

换个试试吧,我也遇到过,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些主板真的奇怪,在CMOS里观察,显示的温度高,虽然在80度以下,但如果真在这个温度上,硬件肯定不能 ...

这个有什么,主板BIOS有BUG,不要太相信那个软件,很多软件都不准。

网友C:
我建议楼主不要用那些测试软件,很扯淡。我从来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楼主不要用那些测试软件,很扯淡。我从来不用!

那个温度是很扯淡,可是BIOS自己相信啊,有的时候就认为自己温度高不开机。郁闷啊

网友:
CPU的温度是靠IO去检测,通过LPC总线传给BIOS在CMOS里显示出来的,所以重点检测一下IO的温度检测引脚是否正常

网友A:
以前曾试过,给CPU降电压来治这毛病,有成功过的案例。

但也有几次用同样的方法却没有效果。已经用手头有限的工具去尝试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有些CPU内部散热不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可以试着换个CPU再试下。

已经换了一个4200+了,现在温度在60度左右徘徊,算是正常了!之前那个4400+不知道什么问题,有可能解决么?

网友:
弄个四个角 点纸片!这个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

网友:
坛子上搜索下 有为兄弟 做过的 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曾试过,给CPU降电压来治这毛病,有成功过的案例。

但也有几次用同样的方法却没有效果。已经用手头有 ...

我之前刷BIOS版本1.1的是增加超频调压范围的增加超频、调压范围。
JW MCP55 Ver:1.1 (060515)刷了之后PS2键鼠不好用了。
1.0的没有降压的选项!

网友:
软件显示不准吧

网友:
CPU坏了,换过好多了

网友:
温度高用手摸不烫手,用着不会死机都OK不用管那测试软件

网友:
AMD常见问题,开CPU壳重新上里面的硅脂

网友:
IO温度检测电路问题,不要忽略了外围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