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打不开,BIOS无法恢复默认,怎么解,急

楼主(2012-06-24):
问下,东芝笔记本,无线网卡被锁了,按FN+F8(无线标志)无反应,进BIOS,里面也被锁了,无法还原到默认设置,里面是灰色的,只有少部分可以更改设置,怎么解除

网友:
是客户自己设置了BIOS密码,设置了别的人进入权限,所以有些是灰的,问问他密码多少,吧设置改改

网友:
BIOS能进入呀,没发现密码

网友:
BIOS无法设置同意楼上的说法,无线开关看看是不是驱动问题,或者是开关坏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你进BIOS能恢复BIOS默认设置也不能解决无线问题啊!你看看外壳四周 是否有无线信号的开关,是不是被关闭了!另外你系统有问题么你得考虑一下哈!无线网卡和键盘都有可能哦!

网友:
主要是进BIOS里面无法进行设置,就连启动顺序都是灰的,没办法更改,之前是可以更改的,因为前几天还是我装的系统,昨天进去却改不了,怪事
其实我也有想刷BIOS,可要是没弄好,我还得赔个笔记本给人家,那不更亏大了
另外,笔记本上面旁边下面都看了,没有无线的开关,按FN+F8没反应,F8是那个无线标志在上面
我知道有的笔记本上面的个开关,可这个真没有

网友A:
无线可以强制打开的

网友:
怎么个强制法呀,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可以强制打开的

怎么个强制法,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适用

网友:
bios重新刷
或者你没最高权限

网友:
还是拆bios  重刷吧

网友:
主板强制开启无线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强制法,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适用

无线网卡上面的 开启信号 断掉

网友:
要不  你试试装下快捷键驱动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个强制法,是不是所有的笔记本都适用

论坛里早就有人发了!   PCI 的把20脚粘上胶带就可以强开了!

网友:
硬刷bios...............或者破解用户密码~!

网友:
你看看内存槽旁边是不是有 CLK字样的两个小点  短接一下 清楚BIOS设置 这样可以不用刷BIOS了 如果没有建议刷个BIOS

网友:
本本热键程序装下

网友:
呵呵。。看在心中。不懂有待遇了解

网友:
把BIOS 从新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赞同19楼的做法!再不行刷BIOS!刷之前做个备份,应该没风险的。。。。。!
同意楼主:
5.0
素素,维修师
同意楼主:

网友:
刷个BIOS 再说

网友:
楼主还是刷BIOS吧

网友:
LZ 还是强开试下 我还没试过 你给我们试下 看行不行 俺发给你图
好了 你说下

网友:
以前遇见过,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客户说无线快坏了,让他用有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