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帮帮忙啊!

楼主(2012-06-24):
我遇到一个电源,刚开始是开关管击穿、保险烧了。我把开关管换了、挂了个灯泡。灯泡常亮。查出来没300v,我查看了300v中间两个电阻、300v前面两个电杆、水泥电容、涤纶电容。都没问题。到底是那的问题啊!我实在想不出来了。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灯泡常量  是不是还有短路 的哦

网友A:
压敏电阻,整流桥,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压敏电阻,整流桥,电容。

没压敏,桥和电容好的

网友:
开关管好的话,就查后面电路。

网友:
如果整流桥、开关管是好的,就把大电容换了再测测吧。

网友:
如果是短路,关电后直接用表测呀。测不出来就先把容易坏的大件一个一个取掉看看。

网友:
整流不用查吗??你想一下300是怎么来的没有????

网友:
把桥和大电容换了再说,有的时候桥测起来是正常的其实是坏的,没300V就前面几个东西,大不了全换了。

网友:
哦,谢谢大家了。我查查看

网友:
电源管木有加绝缘片,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