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无RSMRST#,请帮忙分析。

楼主(2012-06-24):
主板型号:LA-4112P,AMD的。
测试3V,5V都正常,32.768正常,bios片选有波形,LID_SW#:3.3V,AC_IN:3.3V,还没刷过BIOS,请问我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测量到吗?

网友:
测EC 开关接口 的信号

同意楼主

网友:
查来源 看是短路 还是 电阻变大了!导致电压没出来

网友:
忘记讲了,南桥和EC都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