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怪毛病

楼主(2012-06-24):
y458独显,插适配器测待机电感上有3,5v,示波器测上下管也有波,按下开机健,灯闪一下,电流表也看不出电流,然后测3,5v都没了,但待机芯片各电压都正常。保隔都过了。断开3v_s5按开机建3 5v可以保持,但没电流。烧3v_s5也不漏电,拆了南桥没有3,5v产生。装上南桥涛声依旧。??????、

网友:
把3  5V的滤波电溶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