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启动系统

楼主(2012-06-24):
一台戴尔  XPS  M150的笔记本。开机自检后,出现错误提示  “NTLDR  is  missing,  Press  any  key  to  restart",不能正常启动系统。
1  原因分析
根据错误提示分析,此故障为  Windows   XP 中的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所致,造成此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a 非法关机
b  硬盘有坏道
c 电脑有病毒
d  误操作(如误删除等)
e  硬盘有问题、
2  处理
  由于此故障是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所致,下面重点修复损坏的系统文件,具体的检修方法如下:
a  首先用Wiindows  XP的安装界面
b  接着按R键,再按C键,再屏幕上出现  ”故障恢复控制台“提示  C:\Windows  后,输入   ”1“  后按  Enter
键。
c  接下来在提示  ”输入管理员密码“时,输入管理员密码,输好后按Enter键确认。之后可以看到类似DOS的操作界面,用COPY命令将光盘中的I386\Ntldr  文件夹中的所有文件复制到  C:\根目录,完成后,退出故障恢复控制台。接着重新启动,发现故障排除。
3     对于此故障可以首先采用恢复的方法进行维修,如果不行再重新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