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系统关机故障的原因

楼主(2012-06-24):
Windows  系统正常状况下不会出现关机问题,只有在一些与关机相关的程序任务出现错误时才会爱导致系统不关机
  一般引起Windows  系统出现关机故障的原因主要有:
a  没有在实模式下为视频卡分配一个IRQ.
b 某一个程序或TSR程序可能没有正确地关闭。
c 加载一个不兼容的、损坏的或冲突的设备驱动程序。
d 选择的退出WINDOWS时声音文件损坏

网友(点评):
你就不能说的通俗些 呵呵

网友:
搞不懂你在讲什么   维修道现在没遇到过

网友:
说的都不知道是啥。

网友:
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高潮的问题

网友:
现在不遇见不代表以后遇不见

网友:
听的不是很懂。。。。。

网友:
这种软件问题直接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