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13A不出电压求助(PC-DVR-945GC-L )

楼主(2012-06-24):
PC-DVR-945GC-L 的板子
内存南北桥系统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电压
L6713A,量VCC、BOOT都有,VID没有电压。要怎么排查呢??

网友:
先查VCC REF 开启

网友:
查32脚和46脚,我印象中32脚跟46脚中间有个二极管的,用表笔碰一下32脚看看跑马不

网友:
周边的芝麻管换掉

网友:
多谢大家的回复,是15脚电压不稳定,有时候不够12V,跑线路去到一个D37的芝麻管KL3,换了一个702就达到稳定的12V,正常跑码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