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ED液晶显示器S22A330BW通病

楼主(2012-06-24):
这款显示器MCU程序最容易损坏或丢失,造成不可开机或接数据线黑屏。
A:不加电故障,电源电压正常情况下(经常MCU也坏)
B:通电有自检信号,但是插上VGA线,没有图像显示,能开关机,屏的左上角有数字和模拟来回的跳,就是没有图像显示!多为MCU程序损坏,需要换八脚芯片W25X40BV。另外,mcu程序有问题时,菜单里大部分菜单是灰色的,无法调节。
第一次修这种故障时,着实费了好长时间,只知道是驱动板问题,最后终于修好了。找了好多相关资料才知道这是通病,下次再遇到这种故障就容易多了。

网友:
咱不连这个MCU一起发上来、

网友:
我也没有了,勿删除了。用户催着要机子,没来得及把程序备份下来。不过在网上可以买到,我就是买的。本来是打算买个新的驱动板,价格太贵了,店主建议我买程序,或刷好程序的bios芯片。买程序后没有刷成功,最后又买了刷好程序的bios把故障解决了。起初以为店主想忽悠我买程序,看来还是自己想歪了。还要感谢那位店主呢。再遇到这种故障还找他合作。

网友:
h换个通用驱动板不行吗

网友:
三星的东西其它电子产品都还好,就唯一显示器总是MCU出现这个类似的故障,不知到显示器部门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楼主应该把MCU备份下来,这东西下次碰到了又得买。

网友:
有led液晶显示器的通用驱动板吗?我只知有LCD的通用板子,乐华和鼎科这2个品牌的驱动板一直用着挺好

网友:
LED的到现在才修道过一台。还是屏摔坏的

网友:
三星机器 好多都是程序故障  刷了就可以的  我经常碰到

网友:
很多三星显示器都是程序出问题,这应该是一个通病。

网友:
这种显示器换通用驱动板不行,写一下程序就OK了,最近修了两台这样的机子了

网友:
三星的液晶从之前修的15的到现在24的,都是MCU程序出问题,

网友:
上次改一个三星电源高压一体板 只拉三根线 开关 地 5V 拉到驱动板 试机有不插VGA线有提示 一插VGA线黑屏 开关也可以用 怀疑程序坏掉了 但结果不是MCU问题

上次遇到接数据线黑屏是mcu旁边的NPN型三极管阻值变大了,在路测量无法判断出好坏。拆了发现原来是它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