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开关电压问题

楼主(2012-06-24):
时间匆忙,没有相片。。
显示器来的时候闪下灭, 测试灯管没有问题。遂改通用高压板,完事正常。
但是毛病出现了。 显示器是常亮状态,按开关没有反应。 电源板和驱动板上找遍了开关电压,未果!!!
想请教下,下一步我是不是应该考虑图像处理器?

网友:
ON/OFF没找对线把, 你应该是接到亮度调节了吧

网友A:
on/off开关接的不对。跑线路查一下就找到了。最好发个图上来

网友:
。。我也遇见过类似的问题。。。不过换开关就好了。。。。。。

网友:
开关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on/off开关接的不对。跑线路查一下就找到了。最好发个图上来

3V都试过了

网友:
开关线没接对吧,仔细看接口处的引脚定义,不行查下PWM芯片的引脚定义,跑线,或找下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