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M2N 自动断电 在线等

楼主(2012-06-24):
  华硕M2N 自动断电 有时候能开进系统 有时候开了5秒这样就灭了  断电的时间有时候长有时候短

网友:
有师傅没  -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什么叫断电,我只知道掉电,还有你有看过检测卡没?开机过程也没说,不好说是什么故障吧

网友:
BIOS刷错了。

网友:
这板~~单桥很容易虚的~~缺电压就掉了~~~

网友:
单桥的故障率很高

网友:
我遇到过  看是不是桥的三极管虚了   桥也有可能

网友A:
LZ 我来告诉你,很简单!!!!
你把 USB插槽附近以及 前置USB针附近的,USBPWR跳线都跳上就好了。。。

网友B:
CPU供电滤波电容不良会掉电,上下管性能不良会掉电,电源管理IC性能不良会掉,楼主自个判断吧

网友:
AMD的换CPU看看

网友:
去烤烤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AMD的我遇到很多不定时掉电的都是CPU的问题。尤其是4000+到5000之间的CPU最爱出问题。从前年夏天到现在起码换了几十个了。百分之90是不定时掉电

高见,果然是经验丰富呀,我又学习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LS的
  也有可能是桥

网友:
CPU问题哦,这样的问题,上个月我都换了6片CPU了哦,AMD的CPU容量坏哦

网友(点评):
兄弟烦请告知换什么样的cpu上去才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有楼上的说4000+~5000+的最爱出问题,那哪种不爱出?

网友:
今天碰到这个板子上的 5000+   开机5秒掉电,代码跑到C6  开始以为主板问题,换别的板子可以进bios但是重启又黑屏了,清cmos 继续可以开机进系统但是死机,换下的m2n 上别的cpu发现正常了,反复倒换最后确定cpu坏,郁闷死

网友C:
换个CPU用示波器打下瞬间电压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刚看了档案以前修过这个型号4S断电 重置桥会好。NF-6100-43O-A2

网友:
以上都有几种答案了,lz弄好不?

网友:
内存不好,也有这一现象,或者做桥。

网友:
先换处理器,然后换电源,最后做桥`!

网友:
碰到过W83627DHG-A的IO  这故障几个了

网友:
查各种供电吧,然后桥,CPU,

网友:
不是说了 有时候长有时候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我来告诉你,很简单!!!!
你把 USB插槽附近以及 前置USB针附近的,USBPWR跳线都跳上就好了。。。

试过了 裸板也一样掉 什么跳线也跳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用示波器打下瞬间电压是不是全部都出来了。刚看了档案以前修过这个型号4S断电 重置桥会好。NF-6100- ...

NF-6100-43O-A3 的已经换过桥了 换过后不掉电但是不跑马  有时钟无复位 现在准备在换

网友:
我来说说吧: 这种情况很多 只有通过 排除法慢慢来    结果应该会很快

网友D:
楼主说有时候还能进系统,这种单桥的主板。虚寒的比较多,但掉电   桥的 可能性不大额。

网友:
楼主!应该是桥虚焊了!把原来的桥换回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有时候还能进系统,这种单桥的主板。虚寒的比较多,但掉电   桥的 可能性不大额。

   确实 换过桥也是一样  IO也换了  ···

网友:
CPU坏 跟 桥虚焊都会引起掉电!

网友:
这主板是桥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滤波电容不良会掉电,上下管性能不良会掉电,电源管理IC性能不良会掉,楼主自个判断吧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