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只有1.7G ?

楼主(2012-06-24):
今天拿到个机器 上面明明写的是80G 可是一进PE 用磁盘管理扫描 就只有1.7个G了 问问各位大虾 是啥子问题
硬盘
同意楼主:
5.0
水蜜加应子
同意楼主:
你不会把你U盘的容量看成硬盘的容量了吧,要不然你那机子就是那种刷出来的机子

网友:
不会吧 就看是不是你的操作有误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了吧 是并口的还是串口的。

网友:
硬盘固件出问题

网友:
?拿到个机子?开壳看过吗?不会是贪便宜中招了吧?刷上去的机子
同意楼主:
5.0
leon19840807
我只见过一次刷上去的....256内存,赛扬D的笔记本硬生生刷到了2G内存,I5,还给装了个WIN7...最好玩的是给弄了个WAIO的上盖,底下却还带着软驱.....

网友:
水蜜加应子
同意楼主:
估计是那种刷出来的机子

网友:
我U盘8个G的 不会看错啦

网友A:
硬件电路固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