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板号LA-5751P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2-06-24):
机器拿来的时候客户说是用着用着坏掉的,拆机的时候发现有两个螺丝帽都断了,反复问客户机器是不是摔坏的,不承认,技术不好.还是先修下吧.
电路图:

网友:
后继有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
看开机瞬间,开启信号有没有出来,如果有出来就一个电压拉一个电压撬,细心点会找出来的

网友:
测量3V,5V以及其它供电有短路没?没得话就先看3V,5V送出的电路,因该是3、5V没送出去!

网友(点评):
现查到+5VS短路,正在排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