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只检测不维修的该如何应对??

楼主(2012-06-24):
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拿电脑过来了,给他检测过后告诉他故障原因后,他就借故不修了。这种人该怎么对付呢?
再有,有时电脑开不了机就是内存氧化了,但如果真的告诉他内存松了给他解决后势必收不到钱,或许收到很少的钱,但如果把问题说得严重些又怕他不修了,走人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呵呵,可能有些同仁会骂我心黑,但如果每台电脑都是这样,那启不是连饭都吃不起了啊,还请各位同仁指点一些经验。

网友:
单独列一项检测费¥××元 零配件另计

补充内容 (2012-6-25 15:23):
当然
如果客户在你这里修这个费用自然会赚回来的
不修的话或多或少检测费肯定要收的 不然喝西北风啊 帮你找到了问题就可以收费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2.5

网友:
我一般是看情况收费。如果只是看一下的肯定不收费,如果付出的时间超过10分钟以上的都收检测费。多少要看对方
你不可以检测也收费吧~人家一看你检测都收费的话扭头不走了
现在这样的不行了
你这说得过去、但实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网友: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就算要检测费,多了的话看,直接就抱走了,

网友:
不修也要收个最低消费啊,要不忙死不挣钱

网友:
现在我们这行好多人都不收检测费了,不好收呀.反正我碰到检测了不修的,我会把故障给他扩大化的.这种人最烦了

网友:
你怎么入的行啊?给人说故障你就非要说那么清楚吗?直接说主板短路不就好了?内存氧化,说内存电路有问题不就好了?上点松香收30-60随便你

呵呵 他会问你是哪里短路 有的客户他说 帮他插电源检测了 他说叫你拆机检测下 不拆的话 他说你看都没看要收我这么多钱

网友:
同意

网友:
那以后你就瞎说

网友A:
我是刚开店没几天就碰到了这种事,那天一个在我们这的科技市场工作过的本家兄弟来玩谈起这个,他告诉我一个办法,不当面修,台面上摆块料板,来了人拆开大体看下,说具体有点眉目,但要检测清楚还得费时间,指着桌面上的板子说今天俩活得干完,干完再给你仔细检查下。等你检测完,小问题直接修好,来了收费。需要换件的打电话通知有个件要换,不等他说就说你觉得值得换就换,不值得换的就只收个检测费...

网友:
好主意!1

网友:
想法不错我是直接秀以前就明确告诉客户不开箱台式机检测费5元笔记本20元

网友:
我也是这样干的,不然赚不到钱啊
老狐狸,有一手,我看这个办法可行

网友: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如果他不修了你把他搞坏不就行了吗

网友:
话是这样说,可有些人一听说主板有问题就不修了,直接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开店没几天就碰到了这种事,那天一个在我们这的科技市场工作过的本家兄弟来玩谈起这个,他告诉我一个 ...

这方法不错,好用。呵呵

网友:
学习了,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顾客,太难赚钱了,以后用下8楼的方法,呵呵

网友:
拆机检测,你不要一来就拔了内存插,
不修收手工费

网友:
我这边也经常遇到啊,郁闷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刚开店没几天就碰到了这种事,那天一个在我们这的科技市场工作过的本家兄弟来玩谈起这个,他告诉我一个 ...

哈哈,同意啊,以后就这样了

网友:
客户要是不问什么原因就直接报价,“260修好怎么样?”之类的
要是问原因就模糊说下供电问题什么的

网友:
自己去买配件维修试试!

网友:
当然是有风险的奥!

网友:
现在就是有好多人检测出来问题,就到处询价,然后哪里骗你就再哪里修

网友:
只说故障的大概,明确说就是靠这个吃饭的,不会告诉你到底什么故障的

网友:
我检测是不收费的,呵呵

网友:
8楼的方法不错哦。

网友:
其实一般的问题,看一下心里应该有数,直接报价,客户同意了再修。
一些动主板、动烙铁的维修,价格谈好了,当面修也无妨

网友:
收费是一门艺术。是嘴上的功夫。首先一定要取得顾客的信任,留住顾客。最好不要当面维修。如果你用几分钟的时间,要顾客掏很多的银子,他的心里是不舒服的。

网友:
同感哟,现在的人假老练的多,说起啥子都懂,结果就是怕出钱,你给他忙火一阵还想免费搞,我们不都去喝喝水啊?直说,检测了不维修的收检测费。要么就直接抱走。楼上的 同党们说的方法都很好,学习了。

网友:
这种人还不少。

网友:
支持8楼, 此方法真的不错。

网友:
8楼方法是可以啊。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
有几种情况分类应对;一是没有讲好价格之前只说个大概问题,比如主板坏了或不稳定,外设不良等;等讲好价同意修之后开修,修好之后或修的过程可以详细跟客户解释问题,当然讲价的时候切记模糊其词,客户非要问确切问题可以明说让他理解一下,接受费用答应修后可以详细讲解;二是像明显接触不良问题直接跟客户说给他搞好要收少量手工费的,希望理解,谈好再好好搞;谈不好直接让客户走人,开门做生意没有做雷锋的义务;三是看着客户就是不好说话或不好收钱的那类人,动手前就说清楚,一般手工费多少,元件费另算;慢慢谈好先,太抠太不把搞维修的当回事的直接让他找别家。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大不小,呵呵,时间长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对付了,给你一句话,做维修的都有一个维修潜规则

网友B:
以后来修板通能都说是桥坏了。。哈。。

网友:
反正我检查出问题的都要收费,不然喝西北风

网友:
这个办法是最可行!

网友:
问他要检测费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能砍的尽量狮子开大口哈,不然咱们真的混不到饭吃了。

网友:
我都是 如果在这里修,检测不收费,如果走的话就收检测费!

网友:
还是不当面修比较好啊,

网友:
这个不是心黑,别人送过来主机,我是不接显示器的,不动手拆内存和CPU,只插测试卡,管他跑没跑完整,直接给价格,开店是做生意的,不是帮别人做好事不讨好的,我只知道:师傅是这样教的~~~~~~~~~~~~~ 刚学的时候,为了这事都被讲了几次。还有一句话:有些电脑问题对于我们做维修来说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对于顾客来说是大问题

网友:
就算没有问题,把主板拆下,吹下几个场管,再弄几个上去,照样收就是,何必那么执着,客户拿来修肯定是遇到问题了。这是商机,又不是偷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来修板通能都说是桥坏了。。哈。。

说桥坏了一般是到付不好报价的客户。把问题说大一点。价格就可以高一点。

网友:
这个必须要学习一下。

网友:
如果不在你这修机的话 检测费也要收的 在这修检测费可以赠送。 你说我们是搞技术的、问题不管在小也得用专业知识去排除啊。我学的时候也花了很多钱 用了很多时间、那不也是我的投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