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高手请进!!!

楼主(2012-06-24):
高手:在下请问KBC芯片"M38857M8"能用"M38867M8"代换吗?
芯片

网友:
难道没有高手吗?

网友:
据说是不能 你可以试试

网友:
你这样高手会被吓跑的

网友:
高手在哪里?

网友:
高手就是你自己,换一下试试呗

网友:
怎么没高手解释呢、。难道高手们都仙游了?

网友:
用表引脚定义一不一样

网友:
看下图纸看你那个芯片带程序不。带程序就只能从一样的板子上面拆。要是不带程序的话就可以用芯片型号一模一样的带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