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屏问题

楼主(2012-06-24):
用着用着,就蓝屏,出来数字,从1走到100就重启,遇到这种情况的说下怎么回事谢了,和电源供或温度过高有没有关系

网友:
没人知道怎么回事吗,郁闷,我自己的机子,六核,有时候没事,有时候蓝,屏一蓝马上出现数字,从1走到100马上就重启了,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

网友:
先换系统试吧

网友:
XP蓝,换了win7同样蓝,冬天的时候没事,但我外加了二个风扇,我玩游戏五开,温度也就60度那块,按说不应该蓝,

网友:
先软后硬,换电源_内存-硬盘,

网友:
华硕客服说是软件问题,要我按装纯静版的系统试下,

网友:
一个个的排除